[放大器-信号链] 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2013-08-11):
哪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我这方面知识有点欠缺。谢了!

网友A:
从左到右是

跟随->二阶有源滤波->同相放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测人体接触信号, 那边应该要些静电保护器件吧

网友D:
跟随器       二阶滤波     同相放大器   就这些   主要还是信号的处理    如何让信号比较干净

网友D:
以后遇到信号的处理问题   一般就是这个思路   首先是先将信号   稳定一下   之后就是滤波   越干净越好   最后就是放大   就是这样的思路   楼主

网友:
最后一级同向放大,反馈电阻怎么接到反向了呢?还有二级滤波怎么个原理?求解哦

网友E: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需要花时间  好好看看   先学一学

网友F:
好好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有时间好好玩玩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G:
为什么直接就跟随?弱信号要先进行放大,不然在后边的链路中就灰飞烟灭了。如果是电流输入,可以用互阻放大器,选择输入电阻较大的运放。低噪放作为前级。后边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应改成:滤波要在放大之后。不然滤波对无用信号的负增益在后边放大中又被放出来了。而来自于人体的微弱信号不进行放大,在跟随器和滤波器上都是有衰减的,因为都不是理想运放。

网友D: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相信你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