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93滞回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3-08-11):
我用LM393做了滞回比较器,遇到两个问题:1、发现信号从同相端输入的话输出就是正弦波,是不是因为有反馈,所以直接通过反馈电阻就可以看成是一条通路了,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反馈上接了一个单向的二极管(说是从确定的电压跳转),2、另外还有一点,书本上输出端是有用双向稳压二极管的,而我单单只用一个上拉电阻,却不能产生矩形波,加了才可以有矩形波,上拉电阻不就是为了高电平设置的么,而在单限比较器里面不接双向稳压二极管是没关系的………………………………谁知道的,帮我解释一下这两个问题???!!!!

原图

有上拉和双向稳压二极管

无上拉有双向稳压

同相端输出的结果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
另外,详细说明输入信号频率、幅度等等,以及电源电压、上拉电阻。

楼主:
实验时电源电压是正负5,也用过单电源,信号频率为1000HZ,幅度当时是调节了挺多的,图中J是信号和基准电压的输入,可以互换的

网友B:
楼主的图在哪里??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等级问题,我不能发图,怎么办

网友B:
试一下用附件上传,图片字节数不要太大,再不行的,发到我电子邮箱,写明你的ID,我帮你贴出来soundman@sohu.com

网友C:
附件上传

楼主:
附件上传有权限

楼主:
我已经发到5楼邮箱了

网友B:
帮楼主把图贴出来了。那两个二极管是用来对输出信号幅度钳位的,楼主这里完全没有必要使用。

楼主初学,建议多学方法,少纠结结果,这样来做,先把那个反馈电阻去掉来做。

提心楼主,你加的信号源是交流信号源,393是单电源供电,然后你把比较阀值设在0V上,在比较阀值接近供电电源的时候,比较器输出的结果可能是错的,建议你把比较点先设到1/2电源电压的位置来看。

把不反馈的调好了以后,加上反馈电阻,反馈电阻的值设大一点,比如1M开始,逐渐调小,观察现象有什么变化。

网友B:
另外多说一句,仿真里你这样单电源供电的比较器输入交流信号是可以的,但是实际电路里,输入低于比较器GND引脚电平的信号,容易使芯片闩锁(LatchUP),所以实际工作里千万别这样干。

楼主:
恩,调试的时候我是用双电源供电的,这个图只是仿真器不能改的问题。
今天刚刚又做了一个板子,已经出来了波形,我把稳压去掉了,直接用上拉(单独用稳压可以)
只是当我同相输入的时候,形状上是矩形波了,只是波形上半部分会有个拱形,电阻R1是1K的,R2是10K的,上拉的是10K
反向的波形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