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楼主(2013-08-11):
首先问题是:使用这个函数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配置两个外部中断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0|GPIO_PinSource1);竟然不行。。。。
只能够是这样子的。。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
用的3.5版本的库。

换言之,用其他库函数时如何才能够知道每个引脚要单独分开来配置还是可以多个引脚 通过 ’或‘操作配置在一起?
求解答

网友A:
你看看函数原型,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写寄存器的就知道了。

网友B(2014-10-12):
在程序里面看对应参数的声明,一般这些参数都是对应一个数字,看看这些数字能不能进行或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