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PWM整流器对后级逆变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3-08-11):
发现一个问题,即PWM整流器工作后,后级逆变器会出现故障,比如驱动的316出现保护,逆变器带电动机是启动电流大。

如果用不控整流给逆变器供电则没这回事,整流器和逆变器的驱动电源都是各自隔离的

帮忙分析,谢谢先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问题,用3842做了两个电源,输入都是18V,输出是一个12V一个5V,两个电源都没有问题,但是把这两个电源的输入端接同一个电源,则这两个电源必然要有一个停止工作,也是想不出原因

网友B:
有点看不懂哟!…PWM整流?是可挖硅吗?…逆变器带电机?…有点搞怪哟!…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太低,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会更大,导致igbt保护

网友C:
可控整流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反应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