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最近小弟用了一款stc的iap15f2k61s2但是在硬件方针有问题

楼主(2013-08-11):
如图我的设置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有大神知道吗  对了  我的这个片子的固件版本号是7.1.1s

网友A:
1、是否连接好了串口?
2、是否已将该芯片在STC-ISP V6.XX中设置为仿真芯片?

详细可参看官方的《STC15系单片机仿真说明 》: http://www.****ducst/STC-ICE-VER2-chinese.DOC  :)

这里也有个参看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98750-1-1.html

(45)

网友B:
是啊 今天刚买了3片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B:
我的下程序什么的没有问题就是不能仿真 提示出错和你图上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