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模块是什么?怎么买不到?也查不到资料。

楼主(2013-08-11):
这个是开关电源,5V ,24v,12v,-12v , PFD,均没有输出电压,里面就LM393和这个HYB9508 或HYB9632,这个是香港的东西?HYB9508 想把它更换,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有谁知道的?

网友A:
类似3842 做的pwm控制模块,
你可以拆开 把表皮的塑套搞掉,自己看芯片型号,自己做。
现成的估计没有的

网友B:
这个不是变压器么

网友C:
是厚膜电路!…

网友D:
可以先排查问题出在哪里,不一定是控制部分坏了

老的仪器上的电源吧,,实在不行就重新做一个喽,说不定还更快捷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