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终于调通了IAP15F2K61S2作仿真器了,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3-08-11):
STC拿了一套板子,还有几个15系列的芯片,想学习下STC15系列单片机,在用IAP15F2K61S2的时候,可能本人天资愚钝,居然弄了几天,不过还好,最后终于被我调成功了,哈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下调试的经验吧

最开始看说明书中“仿真器说明指南”的时候,看到仿真器参考硬件图,半天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难道这是要自己弄硬件么?而且在仿真器介绍的下文中也没说明硬件怎么连接,只是介绍了软件一系列的设置。于是我就仔细看了下它的仿真器参考硬件图,这才发现和STCISP下载编程器是一样的电路图,会不会硬件就是ISP下载编程器呢?于是我就打电话向STC的人求证,结果真是这样的,呵呵,不得不佩服下自己,呵呵,好了,让大家见笑了,言归正传吧,于是我硬件有了,芯片有了,就把芯片装到板子上再插到电脑上吧!

在这个过程,提醒大家2点:第一,芯片千万别插错了,芯片有凹口的那侧要对着下载板有手柄的方向靠下插,具体插法他们家的说明书也有,我在这里就不多嘴了;第二,如果是用笔记本电脑的亲们,一定要装个USBRS232的驱动CH341SER.exe,不然在STC-ISP编程软件里面就没有端口显示了,我在这里也是摸索了很久的。

现在按他们家说明书中“仿真器说明指南”的介绍一步一步的来设置吧:
1       安装KEIL 仿真驱动,将STC MCU型号添加到keil中去
2       keil中创建项目,在创建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STC MCU单片机库,并且只能选择STC15F2K60S2型号,他们说目前支持仿真的型号只有STC15F2S60S2;并且在创建成功后出现图所示的提示,点击【是】将启动文件STARTUP.A51添加到项目中去
3       向项目中添加自己的程序,或写自己的程序。
4       在项目中选择STC仿真驱动,见图,按说明书中设置时,一定要记得你COM口是第几个COM,就选COM几,我的是COM3
5       IAP15F2K61S2创建成仿真芯片,在点击下载编程软件里面的“将IAP15F2K61S2设置为2.0版仿真芯片”后,出现图中“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的提示,这时候要按下ISP下载板的电源开关SW1才能继续,最后
6       最后开始仿真了,我测试成功了,哈哈,

网友A:
就一个串口仿真,其实也挺简单。

网友B:
恭喜LZ。使用STC-ISP 设置一下,很容易的。

转载:在UV4中,硬件仿真显示 支持新增的SFR,软件仿真支持仿真指令时间!
http://bbs.21ic.com/icview-598940-1-1.html

(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LZ。使用STC-ISP 设置一下,很容易的。

转载:在UV4中,硬件仿真显示 支持新增的SFR,软件仿 ...

谢谢,学习了,改天试试

楼主:
真的可以,可以实时直观地看到程序中寄存器随着运行发生的变化,非常方便

楼主:
图太小了

网友C:
恭喜了啊,楼主

网友D(2014-04-04):
请问楼主可以说下你的QQ我吗???有点问题想问你!!!很急。。。谢谢!!!!

网友A:
STC的是连接串口(P3.0 P3.1)就可以仿真

网友E(2014-10-21):
楼主,我也有问题想问

网友F:
还需继续努力

网友G(2015-04-23):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开始调试的时候,汇编代码窗口里面全是mov R7,A呢?

网友H(2017-02-22):
引用 网友I:
有问题也可以找我哦,厂家免费技术支持

STC8A8K量产了吗?

网友H:
请问:STC单片机的PWM引脚可以赋值改变它的状态吗?我测试好像可以读出,但写入好像不行。

网友J(2020-04-11):
这个在“蓝桥杯”比赛的时候会用到,可以提前调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