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VC810

楼主(2013-08-11):
我在调试VC810  的时候怎么发现VC 的变化改变虽然放大有变化,可是怎么也达不到40db  意味着要放大100倍,我是按照数据手册图 30 那么连接的。怎么放大才两倍呢,大于负 的一点四左右就没有波形了。而且感觉波形很粗。我是用信号发生器测试的。

网友A:
楼主,这个810是什么?我差不多它的资料,是TI的芯片吗?求科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810是什么?我差不多它的资料,是TI的芯片吗?求科普

楼主说的是VCA810。。。
程控芯片。。

网友C:
不了解这玩意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嗯是TI 的。是增益自动控制,做程控的。

楼主:
补充一下,是VCA810,希望知道的大侠可以帮帮忙哦。

网友D:
前些天做的宽带放大器,就用的这款芯片,确实在负1.45V左右就会开始失真,不能再大了,否则自激很严重

网友E(2014-06-15):
压控增益放大器(VCA)模块为电压控制运放放大倍数的模块,该模块主要特点:
1、芯片采用TI公司的VCA810设计,VCA810是TI官网上VCA系类使用最广泛的芯片,不管是从系统设计上,还是对噪声的控制上,1片VCA810的性能要优于2片AD603。
2、电压控制端支持滑动变阻器控制和DA输出负电压控制;控制端电压的范围是0到-2V,动态范围从-40dB到40dB。可使用跳线方便的切换。
3、电路板上的滑动变阻器选择质量较好的密封式电阻器,优点是耐用和调节无需螺丝刀,现场手工操作方便且不易出现过度调节而损坏。
4、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IN为信号输入端,OUT为信号输出端。
5、工作电压:典型值为 5V。
6、选择参数严格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设计,在设计时参考了TI官方的DEM板的布局布线,性能指标都非常好。VCA模块的布线和排版经过精心的设计,板子布局美观对称。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520459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压控增益放大器(VCA)模块为电压控制运放放大倍数的模块,该模块主要特点:
1、芯片采用TI公司 ...

这尽然还有现成的啊,很给力的,,学习的了

网友G(2014-08-10):
以前做过。810也就是顶多一级和2级放大的效果其实一样的。最好的能做到50DB就不错了。只能到-1.多幅。再高会自激。另外你可以往衰减那个方向调啊。另外放大了之后后面最好接功放。例如THS4091   4095这样输出大电流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