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51单片机的堆栈问题

楼主(2013-08-11):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idata stack[2];

void task1()
{}

void task_load(unsigned int p)
{
    stack[0] = p & 0xff;
    stack[1] = p >> 8;
    SP = stack + 1;
}
void main(void)
{
    task_load(task1);
}
上面是代码,怎么理解。。请教各位老师解答。。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赋值给SP堆栈指针的是TASK1任务的高8位地址。。。求解答

网友A:
看样子, 这是 OS 里面的一段任务初始化代码.

void task_load(unsigned int p)
{
    stack[0] = p & 0xff;
    stack[1] = p >> 8;
    SP = stack + 1;
}

这段代码是将某个任务的入口地址先保存入堆栈. 修改 SP 以后, 函数返回时要从堆栈中弹出地址, 于是就 "返回" 到任务入口地址了.
警告:  通常的程序是不能随便修改 SP 的. 这种方法不要随便模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这是 OS 里面的一段任务初始化代码.

void task_load(unsigned int p)

之前没人解释给听,斑竹解释的正确。 存任务入口函数地址时,高8位放高地址,低8位放低地址,硬件51的堆栈是向上增长,这样SP堆栈弹出时,SP减一取出低八位地址才能返回到正确的函数。存放函数名的RAM不能有其他变量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