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程序跑起来慢的要死

楼主(2013-08-11):
DSP是6713,核心跑200MHz,EMIF跑100MHz。
图像大小1M x 16bit,处理比较简单,就是从25MHz的SRAM读出数据,与一个固定的阈值比较。数据小于阈值什么也不做,如果大于阈值就在SDRAM中记录一下地址。
而且99。99%的数据都是小于阈值的,比一下就扔了。
可就这么一个程序跑起来慢的要死

网友A:
编译器优化参数

网友B:
速度多少?

楼主:
连2Hz都很困难。

网友C:
是不是犯了什么低级错误

网友D:
硬件上的配置没问题吧

楼主: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犯了什么低级错误

是啊,我也估计,第一次接触TI的DSP

楼主:
没有用DMA。都是直接从EMIF读写。

楼主:
就是for循环读1M个数,用if判断一下大小。

网友A:
试试每个for循环中判断多个数来减少for的个数

楼主:
试了,丝毫没有提速

网友E:
我写了个代码试了试,从移动硬盘读取1M x 8bit的文件 检测阀值,大部分6-7ms就能检测完了,偶尔几次有时间较长50ms,可能任务被切出去了 哈哈
平台性能
DDR     396MHz
CPU    405MHz
----------------------------------
数据量比楼主的少了一半,但是速度比楼主的快很多很多

网友F:
启动DMA或是CACHE吧。 同时最好不要一个一个数的比较。这样循环次数太多。

网友G:
一次可以比较一组数据。这一组可以并行处理,效率就会高多了

楼主:
知道了,多谢楼上

网友H:
楼主是用什么接口读取sdram?

网友H:
可以使用EDMA

网友I:
我觉得和CMD文件中你的堆栈分配,数据存储有关。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数据存储在SDRAM中感觉速度始终要慢一些

网友J: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