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以下情况

楼主(2013-08-11):
keil过一段时间打开为什么会出现以下情况

网友A:
startup.a51文件路径改变了。

网友B:
重新指向正确路径。

网友C:
重新编译一下,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B:
将startup.a51栓掉,从新加进来就OK

网友D:
重新安装或者是安装目录下不要带有中文目录,最好安装在C盘

网友B:
对,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了,可能是你改变过路径了

网友E:
是不是点过clean?

网友B:
只要还可以运行就可以使用 但是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不标准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多谢

网友F:
这貌似不是TI mcu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