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达到60us左右

楼主(2013-08-11):
程序里面有个中断子程序,利用仿真器运行时,大概耗时10us,但是下载到2812的flash再运行,耗时达到60us左右。

楼主: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正在学,共同研究

网友B:
FLASH里的运行速度和在RAM里是有天差地别的。 如果你实在想要快,请将关键代码申明为RAM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ASH里的运行速度和在RAM里是有天差地别的。 如果你实在想要快,请将关键代码申明为RAM函数 ...

正解。
如果程序执行时间大于2μS,不建议放在中断子程序里执行。

网友D:
弱弱问一句的你这个时间是怎样测量到的呢?个人是感觉10us跟60us差别不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句的你这个时间是怎样测量到的呢?个人是感觉10us跟60us差别不大的 ...

10us跟60us差别不大的 ?????
太大了。用示波器测,需要软件配合。

网友F:
因为cpu从flash的读取速度远远低于从ARM中的读取速度,所以就有差别了,但好像差别不应该有这么大啊……

网友G:
楼主的仿真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因为cpu从flash的读取速度远远低于从ARM中的读取速度,所以就有差别了,但好像差别不应该有这么大啊…… ...

你说的这两种差异   一种效率是100%的话  另一种就是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