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的设计上可以采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

楼主(2013-08-11):
在做单片机的时候,如果单片机外接其他硬件可以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但是DSP如果想接外部硬件,硬件的设计上可以采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呢?
谢谢!

网友A:
貌似Cadence有自带的仿真信号完整性的东西

但是这个程序代码对不对的,做出板子了只能

网友B:
有很多啊 你可以选个适合自己的

网友C:
这个接外设的仿真   CCS也是搞不定的
据说proteus能够仿真280x系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外设的仿真   CCS也是搞不定的
据说proteus能够仿真280x系列了

这方面的我以前也没用过的: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方面的我以前也没用过的

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E:
画板子呢 用AD最好了,仿真呢 用proteus可以仿,若是高频无线电类的设计,就需要ADS了.

网友F:
protues可以的

网友G:
很多都客户以的

网友H(2013-09-15):
DSP芯片厂家都提供了芯片的IBIS模型,很多工具支持这种模型下的仿真.需要导入或者建立你所需要器件的IBIS模型,具体可以查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