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if语句不行,用while却可以

楼主(2013-08-1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REN=1;
SM0=0;
SM1=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 if(TI==1)
  while(!TI);
//  {
    TI=0;
    ES=1;
//    }

  }

}
}
void int4() interrupt 4
{
RI=0;
flag=1;
a=SBUF;

}

网友A:
if是检测当前点,while是反复检测

楼主:
我在if语句前加了一段延时也不行,按理说发完数据完TI自动被置1,肯定能检测到.

网友B:
// {
      TI=0;
      ES=1;
// }
这几行是不是都不执行?

楼主:
可以了,是我一时疏忽,原先的程序加了ET1=1;(开定时器1中断),不管延时多久都不行,后来我不要ET1=1

楼主:
可是延时设得太短一样也不行.所以就以为是if语句出问题.

网友B:
不是很懂了。。。

网友C:
这个程序还有问题:
RI=0;
flag=1;
a=SBUF;
在接收数据未完成时,发送数据完成后产生中断,会先进入中断影响接收值

网友D:
if while的区别是大循环和小循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实现是一样的功能。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你不能用的那个while里面,一直在清除TI标志,因为TI标志的建立和While循环是异步的,所以可能标志一建立就被清了。楼主的问题不是if还是while的问题,是根本就不画流程图,埋着头乱写程序。

网友F:
while那块是等待判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