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我对其写入什么代码ARM端的值都不会变化

楼主(2013-08-11):
计划编写一个运行于OMAP3530处理器的C64x+核。就以DSPLIB中DSP_fft16x16()函数来作为例子,我在DSP_fft16x16_Params 结构中增加了cycle_counter来存储从DSP端获取的循环指针。问题是不论我对其写入什么代码,ARM端的值都不会变化。

楼主: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SDP端引起的代码一致性问题。

网友A:
需要将循环指针从DSP缓存中写入DDR存储器中以获取循环数目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  帮忙顶

楼主:
怎么样将DSP端的值传输到ARM端

网友C:
对,而不是从ARM端接收数据

网友D:
你可以使用编解码引擎轮廓

网友D:
以下链接中的内容描述了它是如何在你的DSP上给出你的代码轮廓: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odec_Engine_Profiling

网友E:
你也可以传输一个额外的变量到C6accel数据结构DSP_fft16x16_Params,并且将循环指针写入这个变量

网友E:
然后在DSP中将缓存中使其非合法。

楼主:
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iUniversal_process调用的Outargs中使用变量尺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iUniversal_process调用的Outargs中使用变量尺寸。

对此你可能会有其它方法,比如在Outbufs 或 inOutBuffs中定义额外的内存尺寸为long

网友H:
并且将循环数置于缓存中最后的位置。

网友D:
嗯,本质上市为了保证存储了循环数的存储器位置必须是在DSP中为writeback非法的

网友F:
不论是在C6accel代码还是在编解码引擎中。

网友A:
用DspLINK是最简单,效率也是最高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愉快

网友I:
这个检查下软件代码的,肯定是某处受影响没有写进去的

网友B:
这个帖很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