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多通道差分输入DAC

楼主(2013-08-11):
多通道差分输入DAC的没用到的通道,而且以后也不会用到,要接地吧,通过电阻接地吗?电阻用多大?是所有没用到的通道各通过一个电阻接地?还是好几个通道公用一电阻接地??

网友A:
这个没有接触过,一般是使用单通道的或者处理器自带的!

网友B:
不大懂,等高手来吧

网友C:
24位的ADC

网友D:
你说的是dac还是还是adc

网友C:
嗯,为了防止浮动管脚的不确定性,不用的管脚接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具体参数参考手册。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没有用到的直接接地就可以的啦

网友F:
接一个固定的电平就好   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