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问题

楼主(2013-08-11):
谁推荐一款5V转正负15V的电源芯片,用作运放和DA芯片驱动的。

网友A:
这个得升压了,可以用电源开关芯片,你可以搜下的

网友B:
直接转正负电压的DC-DC好像没见过,要么自己绕变压器来做,要么用升压器和反转器,共计2个DC-DC芯片来实现,另外提醒楼主,DAC属于数模混合器件,对电源噪声敏感,升压器和反转器这两种DC-DC都是噪声比较大的类型,用在这里可能要惹祸。建议楼主清理方案,看有没有其他解决途径。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