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教

楼主(2013-08-11):
关于VHDL编程问题。已经设计好了一个消抖电路,按2个不同的键可以产生2个脉冲。想实现获取不同脉冲信号的上升沿来对同一个变量实现加一或者减一的操作,但是多进程语句不能对同一个信号赋值,求大神指教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没看明白的。

网友A:
你可以在同一个进程来设计电路就行的。

楼主:
就是说,我已经设计好了两个输入端口up、down,获取他们的上升沿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加减,比如当up为上升沿时候,对变量tmp加一,当down为上升沿,对tmp减一。但是不同进程不能对同一个信号进行赋值操作。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同一个进程来设计电路就行的。

就是说,我已经设计好了两个输入端口up、down,获取他们的上升沿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加减,比如当up为上升沿时候,对变量tmp加一,当down为上升沿,对tmp减一。但是不同进程不能对同一个信号进行赋值操作。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已经设计好了两个输入端口up、down,获取他们的上升沿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加减,比如当up为上升沿 ...

你使用移位的方法来读取这两个信号的上升或者下降的变化。

网友A:
然后在同一个里面操作就行的。

网友B:
在同一个always里面处理啊

网友C:
一个always就可以了吧。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always就可以了吧。楼主?

是呀,肯定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已经设计好了两个输入端口up、down,获取他们的上升沿对同一个信号进行加减,比如当up为上升沿时 ...

还有什么疑问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什么疑问么?

我没有啦

网友F(2013-11-09):
实在理解不了,直接两个temp在不同process里赋值,完了再结构体中根据按键决定哪个temp作为输出。。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