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arm能用的系统代码

楼主(2013-08-11):
新手跪求一个stm32f103rb能用的系统代码,很想看下arm运行的系统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随便下一个例子就可以了

网友B:
LS说的对呀,自己写个hello world应该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C:
在你的编译软件的安装目录找到examples文件夹,里面有很多现成的工程实例你可以参考。
以下为我的IAR软件目录(...为编译软件安装目录):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arm\examples\ST\STM32F10x\IAR-STM32-SK\GettingStarted

楼主:
额,新手一枚自己不会写啊

网友D:
如果用的是IAR,在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的。

网友E(2013-12-17):
网上有移植好的UCOS,下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