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MT32的systick,大侠们来看看

楼主(2013-08-11):
   我本来设计的是20ms的定时翻转IO口,但是软件仿真的时候有的时候既然是40ms翻转,而且还这么有规律,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大侠们帮我看看啊,纠结很久了!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一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一看嘛

额,贴上来了啊,可以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修养

此话从何得来?望大哥指点

网友C:
看程序说话

网友D:
20ms这么长时间应该不会出问题,所以我认为还是寄存器配置或时钟配置上出了问题

网友E:
直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去翻转

网友F:
查询这个标志就可以了,另外直接控制GPIO翻转寄存器要好些

网友G:
SysTick_Config(72000);                 //1ms,试试这个函数

网友H(2013-09-30):
没有啊,我这运行正常啊

网友I:
看看我下面签名的帖子,前些天调了下stm32的systick.

网友J(2014-01-29):
你在循环里不断的使能和除能systick,你的意图应该是测试systick,目地已经达到了,使能应该在循环外,除能不要使用,否则你就必须重新使能,一旦这样,你的时序就不均匀了。习惯上应该使用systick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