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拉低单片机IO口的电平??

楼主(2013-08-11):
RT

网友A:
:Q这是什么题目,你把他置0不就拉低了么

网友B:
外拉还是内拉?

网友C:
根据数据手册,编写程序将该端口输出0即可。

网友D:
首先配置 IO口述输入还是输出 然后是否开漏极 最后配置高低电平!

网友E:
具体片子具体对待

网友F:
IO做输出: IO直接输出0即可;
IO上拉输入:IO连接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