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这种波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8-11):
搭了一个音频DAC解码解码电路(分为两部分,前面部分是程序将数字音频信号通过I2S格式送给后面的DA,CS4331处理的),输出的波形应该是频率为1K的正弦波(采样的为1K的正弦波),但是输出的波形如下:

2、上图局部放大后的波形

一般出现这种波形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发生震荡了,至于原因,我碰到过的有电容没有焊接好,等待高手解读

网友B:
才疏学浅,,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C:
检查电路中的信号部分滤波电容是否没焊好。

将你的电路贴上来,才好分析。

楼主:
顶一下,不能沉了,期待高手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