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大神解决Portel99SE制图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2):
二极管 封装不对,
你原理图的封装焊盘定义 1 2
PCB 引脚定义的A K
或者二者反,
你改为统一的即可

网友B:
正常情况就如楼上版主所说的,修改原理图库或者PCB库的封装,对应好即可。

楼主:
嗯 这个问题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