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信号的回放 AD需要多快的速度才能符合

楼主(2013-08-12):
怎么样能让一个10K的波形回放
AD采样速度至少需要多少
用什么AD  DA

网友A:
什么波形?
方波?正弦?

由有用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的频率决定

百度查:奈奎斯特

楼主:
都有,我拿stc12c5a6s2 自带的AD采集正弦波形信号 晶振已经用到24M了 只能采集到6.5K左右 不失真,  他的转换速率好像是25万/每秒
我发现那些芯片手册上写的都不算对  就那TLC2543来说 按照芯片手册上的来说10us的转换时候足够采集10K的信号了  但是你写程序代码执行也需要时间呐,最后测试才能到几K  真慢。。。。。。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只要你的采集数据大于20K理论就够了。但许多时候,理论仅仅是理论。

网友C:
嘿嘿!老乡,还在为数字语音回放而发愁??

网友D:
这么长时间   问题   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网友E:
采样频率越高越接近原来的真实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