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12):
电路中三极管用做开关,两个电路中三极管位置不同,究竟哪个比较合理?

网友A:
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B:
如果机器外壳是与GND联通,第二种方式可以避免负载的连接导线与外壳短路时,负载发生动作,除此之外没有区别。另外提醒楼主,你的末级三极管基极都没有串电阻,第一个图里的R9、R13和R14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