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0中可以用sprintf函数进行数值与字符串间的转换么?

楼主(2013-08-12):
用了这个函数,编译没错,可是调试时程序直接跳到

3ff7eb:   6F00        SB           0, UNC
3ff7ec:   FFFF        ITRAP1
3ff7ed:   FFFF        ITRAP1
3ff7ee:   FFFF        ITRAP1
3ff7ef:   FFFF        ITRAP1
3ff7f0:   FFFF        ITRAP1
3ff7f1:   FFFF        ITRAP1
3ff7f2:   FFFF        ITRAP1
3ff7f3:   FFFF        ITRAP1
3ff7f4:   FFFF        ITRAP1
3ff7f5:   FFFF        ITRAP1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是硬件调试 吗
如果仿真的话就会打出你要sprintf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硬件调试 吗
如果仿真的话就会打出你要sprintf的内容

是接的仿真器调试的,一直是这个错误,这个函数在CCS工程中包含在哪个头文件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接的仿真器调试的,一直是这个错误,这个函数在CCS工程中包含在哪个头文件中呢? ...

应该是stdio.h吧

网友B:
itoa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还请赐教。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不加入ADC.c源文件,程序可以运行,相应结果也正常(比如EPWM正常发波,SCI可正常接收),添加ADC.c源文件后,运行程序无任何反应,停止后光标指向:
3ff7eb:   6F00        SB           0, UNC
3ff7ec:   FFFF        ITRAP1
3ff7ed:   FFFF        ITRAP1
3ff7ee:   FFFF        ITRAP1
3ff7ef:   FFFF        ITRAP1
3ff7f0:   FFFF        ITRAP1
3ff7f1:   FFFF        ITRAP1
3ff7f2:   FFFF        ITRAP1
3ff7f3:   FFFF        ITRAP1
3ff7f4:   FFFF        ITRAP1
3ff7f5:   FFFF        ITRAP1

我也不清楚原因,如果楼主解决了该问题,请共享下,谢谢!

网友D:
加math.h了么?

网友D:
是不是声明不清楚?

网友E(2015-01-08):
上电从新链接

网友F:
硬件设计上哪出了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