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红外发光二极管做遥控可控多远?

楼主(2013-08-12):
中小功率的发光管。
有用过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有透镜的情况下,室内也就考虑5-8米左右了。室外需要加滤光外壳和透镜聚焦,不过上20米可能也难。

楼主:
大功率也不行吗?
像用在监控上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功率也不行吗?
像用在监控上的那种

啥东西功率大得过太阳呢?

说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东西功率大得过太阳呢?

直观理解,“太阳”也传不了多远。

网友C:
一般几米以内

网友D:
5米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啥东西功率大得过太阳呢?

:victory:

网友F:
解码程序写得好,18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