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ft数据处理如何才能到1024个数??2048个?

楼主(2013-08-12):
我用的是这个程序   刚开始我是设置128个数,能够对数据进行处理但是我改成 256个数之后 程序就不采集数了
下面这个程序是 fft程序。。

// 函数名: 快速傅立叶变换(来源《C常用算法集》)
// 本函数测试OK,可以在TC2.0,VC++6.0,Keil C51测试通过。
// 如果你的MCS51系统有足够的RAM时,可以验证一下用单片机处理FFT有多么的慢。
//
// 入口参数:
// l: l = 0, 傅立叶变换; l = 1, 逆傅立叶变换
// il: il = 0,不计算傅立叶变换或逆变换模和幅角;il = 1,计算模和幅角
// n: 输入的点数,为偶数,一般为32,64,128,...,1024等
// k: 满足n=2^k(k>0),实质上k是n个采样数据可以分解为偶次幂和奇次幂的次数
// pr[]: l=0时,存放N点采样数据的实部
// l=1时, 存放傅立叶变换的N个实部
// pi[]: l=0时,存放N点采样数据的虚部
// l=1时, 存放傅立叶变换的N个虚部
//
// 出口参数:
// fr[]: l=0, 返回傅立叶变换的实部
// l=1, 返回逆傅立叶变换的实部
// fi[]: l=0, 返回傅立叶变换的虚部
// l=1, 返回逆傅立叶变换的虚部
// pr[]: il = 1,i = 0 时,返回傅立叶变换的模
// il = 1,i = 1 时,返回逆傅立叶变换的模
// pi[]: il = 1,i = 0 时,返回傅立叶变换的辐角
// il = 1,i = 1 时,返回逆傅立叶变换的辐角
// data: 2005.8.15,Mend Xin Dong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example_nonBIOS.h"
#include"math.h"
#include"fft1.h"
float wr[ADSample],wi[ADSample];
void FFT(float pr[ADSample], float pi[ADSample], float fr[ADSample], float fi[ADSample], int l, int il)

{
int it,m,is,i,j,nv,l0;
double p,q,s,vr,vi,poddr,poddi;
for (it=0; it<=ADSample-1; it++)
{
   m = it;
   is = 0;
   for(i=0; i<=K-1; i++)
   {
    j = m/2;
    is = 2*is+(m-2*j);
    m = j;
   }
   fr[it] = pr[is];
   fi[it] = pi[is];
}
//----------------------------
pr[0] = 1.0;
pi[0] = 0.0;
p = 6.283185306/(1.0*ADSample);
pr[1] = cos(p);
pi[1] = -sin(p);

if (l!=0)
   pi[1]=-pi[1];

for (i=2; i<=ADSample-1; i++)
{
   p = pr[i-1]*pr[1];
   q = pi[i-1]*pi[1];
   s = (pr[i-1]+pi[i-1])*(pr[1]+pi[1]);
   pr[i] = p-q;
   pi[i] = s-p-q;
}

for (it=0; it<=ADSample-2; it=it+2)
{
   vr = fr[it];
   vi = fi[it];
   fr[it] = vr+fr[it+1];
   fi[it] = vi+fi[it+1];
   fr[it+1] = vr-fr[it+1];
   fi[it+1] = vi-fi[it+1];
}
m = ADSample/2;
nv = 2;

for (l0=K-2; l0>=0; l0--)
{
   m = m/2;
   nv = 2*nv;
   for(it=0; it<=(m-1)*nv; it=it+nv)
    for (j=0; j<=(nv/2)-1; j++)
    {
     p = pr[m*j]*fr[it+j+nv/2];
     q = pi[m*j]*fi[it+j+nv/2];
     s = pr[m*j]+pi[m*j];
     s = s*(fr[it+j+nv/2]+fi[it+j+nv/2]);
     poddr = p-q;
     poddi = s-p-q;
     fr[it+j+nv/2] = fr[it+j]-poddr;
     fi[it+j+nv/2] = fi[it+j]-poddi;
     fr[it+j] = fr[it+j]+poddr;
     fi[it+j] = fi[it+j]+poddi;
    }
}

if(il!=0)
{
   for(i=0; i<=ADSample-1; i++)
   {
    wr[i] = sqrt(fr[i]*fr[i]+fi[i]*fi[i]);
    if(fabs(fr[i])<0.000001*fabs(fi[i]))
    {
     if ((fi[i]*fr[i])>0)
      pi[i] = 90.0;
     else
      pi[i] = -90.0;
    }
    else
     wi[i] = atan(fi[i]/fr[i])*360.0/6.283185306;
   }
}
pr[0] = 0;
return;
}

网友A:
没看懂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帮忙顶

是没看懂程序 还是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没看懂程序 还是没看懂我的意思?

程序没看懂

网友B:
可以看看是不是存储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是不是存储空间不够。

这个是在哪里看呢?

网友C:
你放这段代码没用啊,不会是人家代码的问题。。。你是没采到256的点还是说采了256个点但是传输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放这段代码没用啊,不会是人家代码的问题。。。你是没采到256的点还是说采了256个点但是传输没成功。。。 ...

没有采到126个点 我看ad的结果寄存器中就没有采到值。恩 程序应该是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