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使用SWIM不能第二次烧程序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STM8S103K3T6
我使用的是 IAR + STLINK进行调试, 开始几天没问题, 后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只能烧写一次, 之后就连接不成功了,
而且, 单片机只有用镊子将复位脚拉高, 才能正常工作, 直接上电没任何反应!

求各位指导, 我是哪里配置错了, 还是什么原因, 这是第一次用STM8单片机!

网友A:
复位脚接 104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接 104电容

复位脚 104接地, 5.1K接的VCC, 第一次可以连接, 仿真, 运行.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B:
发电路图上来,调试时PD1脚不要用作输出口。

网友C:
这个昨天刚遇到   在电容对地端加一个泄放电阻   就可以解决  试一试

网友C:
我用的51的片子   昨天再做脱机下载时   遇到过   后来感觉可能是电容有残余电荷  导致不能下载   串了一个电阻   就OK了

网友C:
试一试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51的片子   昨天再做脱机下载时   遇到过   后来感觉可能是电容有残余电荷  导致不能下载   串了一个 ...

我试下, 但这个电阻和上拉的电阻不会有影响么?
我特别怀疑是我不会用IAR和STM8, 是哪里配置错, 换个单片机后, 新建了个项目, 从头弄就没事了!
不知道哪里会对这个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路图上来,调试时PD1脚不要用作输出口。

电路应该没问题, 因为前几天调的时候没问题!
我开启了活跃停机模式, 将说有口设置成了输入,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虽然没有解决, 但还是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D: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2015-01-18):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