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是不是我发错版块了?还是问得不对,还是问得太基本了,还是?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591199&extra=
怎么没有回答我上面的问题的??
是我问的不够好还是怎么样?
这问题对我很重要,为啥没人理我?
问得不好,也指教一下嘛,我想知道答案的。。。

网友A:
这位哥,你的工程中要加入上电初始化部分的代码,配置CPU的运行环境。如果你不想用编译器已有的代码,在你自己的代码中就要编写这样的功能,如:配置堆栈、中断向量表等。如果不明白,到网上搜索一下ARM上电初始化过程,看看里面的介绍就明白了。。。。在你的这段代码中,如果你不想出现以上现象,你可以试着在你的START与END之间加入一个死循环,这样函数就不会退出,于是乎就不会引起堆栈弹出后异常的现象。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就要先初始化堆栈了。。。以上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B:
0分贴,所以没人看

而且这种问题原因可能不止一种,看看下面的连接
http://blog.csdn.net/chenqiai0/article/details/8668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