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代码大小

楼主(2013-08-12):
用ccs写dspF2812的程序,编译后的代码大小怎么查看呢?很多人都查看.map文件,怎么看呢?是把used下拉列的数据都手动加起来么?

网友A:
最准确的可能就是看.map文件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105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准确的可能就是看.map文件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10504-1-1.html

我知道要查看.map文件,可是该怎么查看呢?是看.map文件属性大小?还是把.map文件中used部分的内容加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查看.map文件,可是该怎么查看呢?是看.map文件属性大小?还是把.map文件中used部分的内容加起来 ...

不是要看.map的大小  对  肯定是要看.map里面分配使用的情况
你在option中设置让其生产.map  然后去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看.map的大小  对  肯定是要看.map里面分配使用的情况
你在option中设置让其生产.map  然后去查 ...

谢谢版主这么热心,愿意回答我这么弱的问题。
貌似明白了,就是把.map文件的used部分累加起来,或者把length部分累加起来?

******************************************************************************
             TMS320C2000 Linker PC v6.1.3
******************************************************************************
>> Linked Mon Aug 12 09:11:02 2013

OUTPUT FILE NAME:   <my.out>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address: 003f829e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unused   attr    fill
----------------------  --------  ---------  --------  --------  ----  --------
PAGE 0:
  RAMM0                 00000000   00000400  00000000  00000400  RWIX
  BEGIN                 003f8000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2  RWIX
  PRAMH0                003f8002   00000ffe  00000444  00000bba  RWIX
  RESET                 003fffc0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2  RWIX

PAGE 1:
  RAMM1                 00000400   00000400  00000100  00000300  RWIX
  Adc                   00008000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00  RWIX
  CpuTimer0             0000801a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Timer1             00008022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puTimer2             0000802a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smPwl                00008032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Csm                   0000804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DevEmu                00008080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00  RWIX
  ECana                 00008180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00  RWIX
  PieVect               000082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Eva                   00008300   00000032  00000032  00000000  RWIX
  Evb                   00008340   00000032  00000032  00000000  RWIX
  Flash                 0000838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0  RWIX
  GpioData              00008388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GpioMux               000084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Mcbspa                00008500   00000025  00000025  00000000  RWIX
  PieCtrl               00008600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00  RWIX
  Scia                  0000862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cib                  0000863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XIntrupt              0000864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pia                  0000865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00  RWIX
  SysCtrl               0000866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Xintf                 0000868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00  RWIX
  ECanaMbox             00008700   00000100  00000100  00000000  RWIX
  DRAMH0                003f9000   00001000  00000124  00000edc  RWIX

SECTION ALLOCATION MAP

output                                  attributes/
section   page    origin      length       input sections
--------  ----  ----------  ----------   ----------------
.pinit     0    003f8002    00000000     UNINITIALIZED

.text      0    003f8002    00000429
                  003f8002    0000014a     DSP28_DefaultIsr.obj (.text:retain)
                  003f814c    0000007f     DSP28_CpuTimers.obj (.text)
                  003f81cb    00000079     DSP28_Xintf.obj (.text)
                  003f8244    0000005a     rts2800_ml.lib : fs_mpy.obj (.text)
                  003f829e    00000044                    : boot.obj (.text)
                  003f82e2    00000038     DSP28_SysCtrl.obj (.text)
                  003f831a    00000034     CpuTimer2.obj (.text)
                  003f834e    00000029     rts2800_ml.lib : fs_tol.obj (.text)
                  003f8377    00000021     DSP28_PieCtrl.obj (.text)
                  003f8398    00000020     DSP28_PieVect.obj (.text)
                  003f83b8    0000001b     CpuTimer2.obj (.text:retain)
                  003f83d3    00000019     rts2800_ml.lib : args_main.obj (.text)
                  003f83ec    00000019                    : exit.obj (.text)
                  003f8405    00000016     DSP28_Gpio.obj (.text)
                  003f841b    00000009     rts2800_ml.lib : _lock.obj (.text)
                  003f8424    00000007     DSP28_InitPeripherals.obj (.text)

.cinit     0    003f842b    0000001b
                  003f842b    0000000a     rts2800_ml.lib : _lock.obj (.cinit)
                  003f8435    0000000a                    : exit.obj (.cinit)
                  003f843f    00000005     CpuTimer2.obj (.cinit)
                  003f8444    00000002     --HOLE-- [fill = 0]

.reset     0    003fffc0    00000002     DSECT
                  003fffc0    00000002     rts2800_ml.lib : boot.obj (.reset)

.stack     1    000004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0400    00000100     --HOLE--

AdcRegsFile
*          1    00008000    0000001a     UNINITIALIZED
                  00008000    0000001a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AdcRegsFile)

CpuTimer0RegsFile
*          1    0000801a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801a    00000008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0RegsFile)

CpuTimer1RegsFile
*          1    00008022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8022    00000008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1RegsFile)

CpuTimer2RegsFile
*          1    0000802a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802a    00000008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2RegsFile)

CsmPwlFile
*          1    00008032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8032    00000008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CsmPwlFile)

CsmRegsFile
*          1    0000804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8040    0000001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CsmRegsFile)

DevEmuRegsFile
*          1    00008080    000000d6     UNINITIALIZED
                  00008080    000000d6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DevEmuRegsFile)

ECanaRegsFile
*          1    00008180    00000034     UNINITIALIZED
                  00008180    00000034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RegsFile)

PieVectTable
*          1    000082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8200    0000010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PieVectTable)

EvaRegsFile
*          1    00008300    00000032     UNINITIALIZED
                  00008300    00000032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EvaRegsFile)

EvbRegsFile
*          1    00008340    00000032     UNINITIALIZED
                  00008340    00000032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EvbRegsFile)

FlashRegsFile
*          1    00008380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8380    00000008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FlashRegsFile)

GpioDataRegsFile
*          1    00008388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8388    0000002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DataRegsFile)

GpioMuxRegsFile
*          1    0000840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8400    0000002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MuxRegsFile)

McbspaRegsFile
*          1    00008500    00000025     UNINITIALIZED
                  00008500    00000025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McbspaRegsFile)

PieCtrlRegsFile
*          1    00008600    0000001a     UNINITIALIZED
                  00008600    0000001a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PieCtrlRegsFile)

SciaRegsFile
*          1    0000862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8620    0000001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SciaRegsFile)

ScibRegsFile
*          1    0000863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8630    0000001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ScibRegsFile)

XIntruptRegsFile
*          1    0000864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8640    0000001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XIntruptRegsFile)

SpiaRegsFile
*          1    0000865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8650    0000001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aRegsFile)

SysCtrlRegsFile
*          1    0000866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8660    0000002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SysCtrlRegsFile)

XintfRegsFile
*          1    0000868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8680    0000002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XintfRegsFile)

ECanaMboxesFile
*          1    000087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8700    00000100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MboxesFile)

.econst    1    003f9000    00000100
                  003f9000    00000100     DSP28_PieVect.obj (.econst)

.ebss      1    003f9100    00000024     UNINITIALIZED
                  003f9100    00000018     DSP28_CpuTimers.obj (.ebss)
                  003f9118    00000004     CpuTimer2.obj (.ebss)
                  003f911c    00000004     rts2800_ml.lib : _lock.obj (.ebss)
                  003f9120    00000004                    : exit.obj (.ebss)

GLOBAL SYMBOLS: SORTED ALPHABETICALLY BY Name

address    name
--------   ----
003f8002   .text
003f83ec   C$$EXIT
003f8244   FS$$MPY
003f834e   FS$$TOL
003f806b   _ADCINT_ISR
00008000   _AdcRegs
003f80b6   _CAPINT1_ISR
003f80bb   _CAPINT2_ISR
003f80c0   _CAPINT3_ISR
003f8101   _CAPINT4_ISR
003f8106   _CAPINT5_ISR
003f810b   _CAPINT6_ISR
003f807f   _CMP1INT_ISR
003f8084   _CMP2INT_ISR
003f8089   _CMP3INT_ISR
003f80ca   _CMP4INT_ISR
003f80cf   _CMP5INT_ISR
003f80d4   _CMP6INT_ISR
003f8187   _ConfigCpuTimer
003f9110   _CpuTimer0
0000801a   _CpuTimer0Regs
003f9100   _CpuTimer1
00008022   _CpuTimer1Regs
003f9108   _CpuTimer2
0000802a   _CpuTimer2Regs
00008032   _CsmPwl
00008040   _CsmRegs
003f801b   _DATALOG_ISR
00008080   _DevEmuRegs
003f8138   _ECAN0INTA_ISR
003f813d   _ECAN1INTA_ISR
00008700   _ECanaMboxes
00008180   _ECanaRegs
003f8025   _EMUINT_ISR
00008300   _EvaRegs
00008340   _EvbRegs
003f9118   _Flag
00008380   _FlashRegs
00008388   _GpioDataRegs
00008400   _GpioMuxRegs
003f802a   _ILLEGAL_ISR
003f8002   _INT13_ISR
003f8007   _INT14_ISR
003f83b8   _ISRTimer2
003f814c   _InitCpuTimers
003f8405   _InitGpio
003f8424   _InitPeripherals
003f8377   _InitPieCtrl
003f8398   _InitPieVectTable
003f82e2   _InitSysCtrl
003f81cb   _InitXintf
003f8310   _KickDog
003f911a   _LedADDR
003f8110   _MRINTA_ISR
003f8115   _MXINTA_ISR
00008500   _McbspaRegs
003f800c   _NMI_ISR
003f807a   _PDPINTA_ISR
003f80c5   _PDPINTB_ISR
003f8142   _PIE_RESERVED
00008600   _PieCtrl
00008200   _PieVectTable
003f9000   _PieVectTableInit
003f8020   _RTOSINT_ISR
003f8124   _SCIRXINTA_ISR
003f812e   _SCIRXINTB_ISR
003f8129   _SCITXINTA_ISR
003f8133   _SCITXINTB_ISR
003f811a   _SPIRXINTA_ISR
003f811f   _SPITXINTA_ISR
00008620   _SciaRegs
00008630   _ScibRegs
00008650   _SpiaRegs
00008660   _SysCtrlRegs
003f8093   _T1CINT_ISR
003f809d   _T1OFINT_ISR
003f808e   _T1PINT_ISR
003f8098   _T1UFINT_ISR
003f80a7   _T2CINT_ISR
003f80b1   _T2OFINT_ISR
003f80a2   _T2PINT_ISR
003f80ac   _T2UFINT_ISR
003f80de   _T3CINT_ISR
003f80e8   _T3OFINT_ISR
003f80d9   _T3PINT_ISR
003f80e3   _T3UFINT_ISR
003f80f2   _T4CINT_ISR
003f80fc   _T4OFINT_ISR
003f80ed   _T4PINT_ISR
003f80f7   _T4UFINT_ISR
003f8070   _TINT0_ISR
003f802f   _USER0_ISR
003f8061   _USER10_ISR
003f8066   _USER11_ISR
003f8034   _USER1_ISR
003f8039   _USER2_ISR
003f803e   _USER3_ISR
003f8043   _USER4_ISR
003f8048   _USER5_ISR
003f804d   _USER6_ISR
003f8052   _USER7_ISR
003f8057   _USER8_ISR
003f805c   _USER9_ISR
003f8075   _WAKEINT_ISR
003f8011   _XINT1_ISR
003f8016   _XINT2_ISR
00008640   _XIntruptRegs
00008680   _XintfRegs
00000500   __STACK_END
00000100   __STACK_SIZE
00000001   __TI_args_main
ffffffff   ___binit__
ffffffff   ___c_args__
003f842b   ___cinit__
003f842b   ___etext__
ffffffff   ___pinit__
003f8002   ___text__
003f83d3   __args_main
003f9120   __cleanup_ptr
003f9122   __dtors_ptr
003f911e   __lock
003f8423   __nop
003f841f   __register_lock
003f841b   __register_unlock
00000400   __stack
003f911c   __unlock
003f83ec   _abort
003f829e   _c_int00
003f83ee   _exit
003f831a   _main
003f8147   _rsvd_ISR
ffffffff   binit
003f842b   cinit
003f842b   etext
ffffffff   pinit

GLOBAL SYMBOLS: SORTED BY Symbol Address

address    name
--------   ----
00000001   __TI_args_main
00000100   __STACK_SIZE
00000400   __stack
00000500   __STACK_END
00008000   _AdcRegs
0000801a   _CpuTimer0Regs
00008022   _CpuTimer1Regs
0000802a   _CpuTimer2Regs
00008032   _CsmPwl
00008040   _CsmRegs
00008080   _DevEmuRegs
00008180   _ECanaRegs
00008200   _PieVectTable
00008300   _EvaRegs
00008340   _EvbRegs
00008380   _FlashRegs
00008388   _GpioDataRegs
00008400   _GpioMuxRegs
00008500   _McbspaRegs
00008600   _PieCtrl
00008620   _SciaRegs
00008630   _ScibRegs
00008640   _XIntruptRegs
00008650   _SpiaRegs
00008660   _SysCtrlRegs
00008680   _XintfRegs
00008700   _ECanaMboxes
003f8002   .text
003f8002   _INT13_ISR
003f8002   ___text__
003f8007   _INT14_ISR
003f800c   _NMI_ISR
003f8011   _XINT1_ISR
003f8016   _XINT2_ISR
003f801b   _DATALOG_ISR
003f8020   _RTOSINT_ISR
003f8025   _EMUINT_ISR
003f802a   _ILLEGAL_ISR
003f802f   _USER0_ISR
003f8034   _USER1_ISR
003f8039   _USER2_ISR
003f803e   _USER3_ISR
003f8043   _USER4_ISR
003f8048   _USER5_ISR
003f804d   _USER6_ISR
003f8052   _USER7_ISR
003f8057   _USER8_ISR
003f805c   _USER9_ISR
003f8061   _USER10_ISR
003f8066   _USER11_ISR
003f806b   _ADCINT_ISR
003f8070   _TINT0_ISR
003f8075   _WAKEINT_ISR
003f807a   _PDPINTA_ISR
003f807f   _CMP1INT_ISR
003f8084   _CMP2INT_ISR
003f8089   _CMP3INT_ISR
003f808e   _T1PINT_ISR
003f8093   _T1CINT_ISR
003f8098   _T1UFINT_ISR
003f809d   _T1OFINT_ISR
003f80a2   _T2PINT_ISR
003f80a7   _T2CINT_ISR
003f80ac   _T2UFINT_ISR
003f80b1   _T2OFINT_ISR
003f80b6   _CAPINT1_ISR
003f80bb   _CAPINT2_ISR
003f80c0   _CAPINT3_ISR
003f80c5   _PDPINTB_ISR
003f80ca   _CMP4INT_ISR
003f80cf   _CMP5INT_ISR
003f80d4   _CMP6INT_ISR
003f80d9   _T3PINT_ISR
003f80de   _T3CINT_ISR
003f80e3   _T3UFINT_ISR
003f80e8   _T3OFINT_ISR
003f80ed   _T4PINT_ISR
003f80f2   _T4CINT_ISR
003f80f7   _T4UFINT_ISR
003f80fc   _T4OFINT_ISR
003f8101   _CAPINT4_ISR
003f8106   _CAPINT5_ISR
003f810b   _CAPINT6_ISR
003f8110   _MRINTA_ISR
003f8115   _MXINTA_ISR
003f811a   _SPIRXINTA_ISR
003f811f   _SPITXINTA_ISR
003f8124   _SCIRXINTA_ISR
003f8129   _SCITXINTA_ISR
003f812e   _SCIRXINTB_ISR
003f8133   _SCITXINTB_ISR
003f8138   _ECAN0INTA_ISR
003f813d   _ECAN1INTA_ISR
003f8142   _PIE_RESERVED
003f8147   _rsvd_ISR
003f814c   _InitCpuTimers
003f8187   _ConfigCpuTimer
003f81cb   _InitXintf
003f8244   FS$$MPY
003f829e   _c_int00
003f82e2   _InitSysCtrl
003f8310   _KickDog
003f831a   _main
003f834e   FS$$TOL
003f8377   _InitPieCtrl
003f8398   _InitPieVectTable
003f83b8   _ISRTimer2
003f83d3   __args_main
003f83ec   C$$EXIT
003f83ec   _abort
003f83ee   _exit
003f8405   _InitGpio
003f841b   __register_unlock
003f841f   __register_lock
003f8423   __nop
003f8424   _InitPeripherals
003f842b   ___cinit__
003f842b   ___etext__
003f842b   cinit
003f842b   etext
003f9000   _PieVectTableInit
003f9100   _CpuTimer1
003f9108   _CpuTimer2
003f9110   _CpuTimer0
003f9118   _Flag
003f911a   _LedADDR
003f911c   __unlock
003f911e   __lock
003f9120   __cleanup_ptr
003f9122   __dtors_ptr
ffffffff   ___binit__
ffffffff   ___c_args__
ffffffff   ___pinit__
ffffffff   binit
ffffffff   pinit

[135 symbols]

网友B:
楼主挺牛的啊,竟然定义了这么多代码段

网友C:
同求,怎么看map文件的

楼主:
查看代码大小,需要把map文件中used下面的数据加起来,就是实际的代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