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电压

楼主(2013-08-12):
I/O 口出来的是一个方波,i/o出来的是vcc到地  vee测的怎么会是是一个负电压 ,求解

网友A:
没错。
I/O为高时,C1通过D1充电,左正右负。I/O为低时,C1通过D2放电,放电电流流经C2,使C2两端出现电压。C2两端极性最好你自己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
I/O为高时,C1通过D1充电,左正右负。I/O为低时,C1通过D2放电,放电电流流经C2,使C2两端出现电压 ...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