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是不是烧坏了!?????救急!!

楼主(2013-08-1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会烧吧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好像是电源模块有问题了
你的电源模块用的是什么  你可以查查它是否强烈要求输入5V
插入6V也不至于烧了啊  是不是送入的比6V高啊?
建议你先不要插电源  进行测试   首先测试电源模块输出端和地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   建议去掉电源模块芯片  测试是否还短路  如果还短路说明2812芯片烧了
如果没有就说明稳压芯片烧了  建议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