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楼主(2013-08-12):
    我用Can发送一些数据,然后用示波器测Can的发送引脚,波形是一条直线。为什么呢??

网友A:
肯定是配置问题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A:
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我把你的工程試了試,結果跟我的一樣。我反覆運行,暫停····它總是停在
  while(ECanaRegs.CANTA.all != 0x0000FFFF); 這句語句上。也就是說一直都沒發送成功。我的開發板沒有CAN的收發芯片。直接用排針與管腳連接引出來的。我覺得問題是CAN總線上沒有其他接點,它找不到相同的ID,所以沒有發送成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你的工程試了試,結果跟我的一樣。我反覆運行,暫停····它總是停在
  while(ECanaRegs.CANTA.al ...

对  有这个可能

网友B(2013-11-12):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当总线上没有接其它的节点时,由于没有收到ACK,所以就一直在原地等待标志位。

更深入一点,当总线上没有其它的节点,怎样做才能避免在原地等待标志位?

网友C:
我也用了这个程序,最后发现是波特率配置错了,2812和28335的波特率计算方法是不同的,而我一直用的是2812的书来看,被误导了、、
希望有帮助

网友D(2014-04-19):
引用 网友A:
对  有这个可能

楼主能发一份调通的关于DSP——CAN通讯程序吗?多谢了
83434192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