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升压电路

楼主(2013-08-12):
按LM2703的典型电路做2.5-4.2V升到5V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只有升到3.7左右,而且还是空载都只有3.7V,请问一下那位高手可以帮分析一下吗?

网友A:
用XC9140,同步整流,不需要SDB。简单。

楼主:
有资料吗共享一份啊

网友B:
1、确认FB反馈回路的电阻电容是否正确。
2、确认芯片有没正常工作。

网友C:
R1 R2 取值放小点

网友C:
5V  1M   还有电流吗    看下资料  FB那有电流要求没

网友D:
把 R1 R2的比值更改一下,再试试电压变了没,要是变了,就是这两个电阻的问题,找到合适的比例就行,一般datasheet会写多少比例的!

网友D:
如果不变,3.7V = VCC - 0.4V ,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