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65023供电

楼主(2013-08-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上个图吗? 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电路哪里短路   要么就是电路外围器件搭配错误

网友C:
焊接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D:
楼主  最好上个图   这样大家   可能看起来比较简单点

网友E:
电感 的选择

网友F:
没图说个毛,看看本版块的发帖说明。置顶帖,你不上图,谁知道哪儿的毛病。

网友G:
将图纸传上来   让大家好好钻研钻研   先顶一个

网友D:
这种问题   真的没有遇到过  楼主   这个  你需要花时间  好好看看了

网友H:
可能芯片受损了

网友H:
查看一下外围电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