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开关在单片机中的应用

楼主(2013-08-12):
有谁知道水银开关在单片机是怎么应用的

网友A:
水银开关也就是个开关,闭合和断开两种状态,和其他开关的用法一样。

注意使用时不要超过水银的温度导电最高限度

网友B:
摇摇棒上就用水银开关吧 就是个开关

网友C:
就当轻触按键一样,但是,如过是振动开关的话,尽量用外中断来扫描

网友D:
就是一个开关

网友E:
定时炸*防止移动。

网友F:
水银开关是中国河北沧州人80年代发明的,最初的水银开关,在有两个电极密封的玻璃管内有一滴水银,利用水银的流动性,玻璃管有变化时,开关接通和断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水银开关是中国河北沧州人80年代发明的,最初的水银开关,在有两个电极密封的玻璃管内有一滴水银,利用水银 ...

“水银开关是中国河北沧州人80年代发明的”
这可差得太远了。
连电压电流的概念都没有的时候(当然更没有欧姆定律),就有水银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