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人机交互监控系统设计(按键和显示模块)求助

楼主(2013-08-12):
各位好,本人初学DSP,只是有一点单片机基础,现在要求做一电力设备(有源滤波器)的监测系统,液晶采用240128,按键采用6键独立按键。
现有一师兄提供基础代码,按键采用扫描,但经常误读,液晶也是实现最基础显示。现在准备改进这个按键和显示方面,请问大家采用什么方案合适?
按键使用中断?但液晶显示要实现翻页、功能参数设定等功能,这是怎么实现呢?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A:
你说的按键误读是指按键有时候读不上还是被误识别为别的按键了  如果别误识别为别的按键的话就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还有DSP外接的按键还是建议你加上硬件整形这样效果较好
你用的这块液晶用来实现翻页和功能参数设定都是没问题的吧   这个都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按键误读是指按键有时候读不上还是被误识别为别的按键了  如果别误识别为别的按键的话就说明是程序的 ...

误读情况有:1、不读;2、误读2次
老师,这个是会是扫描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误读情况有:1、不读;2、误读2次
老师,这个是会是扫描程序哪里有问题? ...

你说的这种误读就是按键防抖动没做好  硬件方面可以在按键和DSP之间加入整形电路
软件部分可以加入去抖动程序

网友B:
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B:
如果外部中断不够用,可以使用中断扫描的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按键误读是指按键有时候读不上还是被误识别为别的按键了  如果别误识别为别的按键的话就说明是程序的 ...

非常感谢您,我现在刚学DSP,以后还希望您能多多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我现在刚学DSP,以后还希望您能多多指点下。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