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保存数据到flash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我需要保存一些数据,一次四个字节,一共不到100字节吧,掉电后仍然保存的,不想使用外扩的EEPROM,我想请问下,如果保存到flash,地址应该怎么分配?怎样避免个代码段冲突呢?
还请指导的指点,谢谢。

网友A:
ST有参考程序的。读写速度比较慢的

网友B:
为何不考虑用 BKP  SRAM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有参考程序的。读写速度比较慢的

应该是AN2594的应用笔记吧。慢一点应该影响不大,我的数据量不大,写入的次数比较少,主要是写入后读取会有点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考虑用 BKP  SRAM 呢?

这个,不太了解啊,BKP是那个RTC用的?
我查阅一下资料再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AN2594的应用笔记吧。慢一点应该影响不大,我的数据量不大,写入的次数比较少,主要是写入后读取会 ...

自己研究下吧,我是根据这个例子改的

参考

网友C:
还是楼主  比较给力  先顶你一个

网友D:
看那你程序烧写的末地址
如果变动不大
往后推移个几十几百字节
可以将就着用
bkp不够用的

楼主:
嗯,BKP好像是不太大,我想的是直接在最后的几页的末地址存储。请问烧程序的末地址是自己在软件里面设置的?

网友E:
可能是存储空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