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 人机交互监控系统设计(按键和显示模块)求助

楼主(2013-08-12):
各位好,本人初学DSP,只是有一点单片机基础,现在要求做一电力设备(有源滤波器)的监测系统,液晶采用240128,按键采用6键独立按键。
现有一师兄提供基础代码,按键采用扫描,但经常误读,液晶也是实现最基础显示。现在准备改进这个按键和显示方面,请问大家采用什么方案合适?
按键使用中断?但液晶显示要实现翻页、功能参数设定等功能,这是怎么实现呢?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A:
应该是回复过你呢

网友B:
我可以厚颜无耻的要一份那个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厚颜无耻的要一份那个程序吗

你说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是哪个?

那个按键和显示的 我一直没找到这样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回复过你呢

是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按键和显示的 我一直没找到这样的程序

我们可以交流下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可以交流下哈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可以交流下哈

en ,我现在是做出显示了,你知道显示随着AD采集的数据变化而变化该怎么做吗

网友B:
顺便附上我的邮箱 sunsundsp@126.com

网友C:
你不停的读AD刷新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现在一般是用工控屏来做,只用传输数据给屏就可以了。带触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附上我的邮箱

液晶程序发你邮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液晶程序发你邮箱了

谢谢,愁死我了 老板今天布置任务 这周五要把液晶显示的数值设置一个上下限  通过按键更改数字

毫无头绪

网友E:
话说楼主是研究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是研究生?

还没上。。。等开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上。。。等开学了。。。

楼主什么专业的?这么基础的原理也没搞明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专业的?这么基础的原理也没搞明白呀

电气专业的,本科没好好学,基础不太好。。。现在挺头疼的

网友F:
我觉得 还是得系统学习下得
有时间可以来我们这听下课咯 可以顺便请教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