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高低电平

楼主(2013-08-12):
MCU是 LPC2220;
将单片机的普通IO口接到SL811的复位脚(USB_RST),设置该IO口为GPIO,
发现一个问题:在该IO口没有接上拉电阻的情况下,IO口无法输出高电平;
如果将该IO口接上拉电阻,又出现无法输出低电平;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IO没设置正确

网友B:
程序不对。

网友C:
检查下,一般IO设置有两项设置:设置成普通IO以及IO方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一般IO设置有两项设置:设置成普通IO以及IO方向(输出)

这是我的程序代码:
IO0DIR |= (1 << USB_REST);
IO0SET |= (1 << USB_REST);
IO0DIR |= (1 << USB_A0);
IO0SET |= (1 << USB_A0);
IO0CLR |= (1 << USB_REST);
DelayNS(10);
IO0SET |= (1 << USB_REST);
请问这样设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没设置正确

这是我的程序代码:
IO0DIR |= (1 << USB_REST);
IO0SET |= (1 << USB_REST);
IO0DIR |= (1 << USB_A0);
IO0SET |= (1 << USB_A0);
IO0CLR |= (1 << USB_REST);
DelayNS(10);
IO0SET |= (1 << USB_REST);
请问这样设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对。

这是我的程序代码:
IO0DIR |= (1 << USB_REST);
IO0SET |= (1 << USB_REST);
IO0DIR |= (1 << USB_A0);
IO0SET |= (1 << USB_A0);
IO0CLR |= (1 << USB_REST);
DelayNS(10);
IO0SET |= (1 << USB_REST);
请问这样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代码:
IO0DIR |= (1

我没用过这个单片机,大致理解下,你看对不对:
USB_A0应该是另一个管脚吧?
IO0CLR |= (1 << USB_REST); 和IO0SET |= (1 << USB_REST);看名字是想一个设0一个设1吧,怎么是一样的?
设0应该是IO0CLR &= (~(1 << USB_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