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镜像BIN文件

楼主(2013-08-12):
我现在有一个升级文件,需要放在两个不同的ROM区,这样就需要编写两个BIN文件(仅仅KEIL配置ROM启始地址不同)。这两个BIN文件会有很大差别,如何只用一个BIN文件。?
我目前想到就是做个假,把两个BIN文件合并一个BIN文件,升级时单片机或者ARM自己判断有效数据,这样升级时间就会比原来长

网友A:
做个假是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直接用WinHex工具将两个文件需要的地址合并下就可以了,或者自己做个小工具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