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读IDR老出错

楼主(2013-08-12):
STM8S105F的PE7接一个安键对地。配置成上拉输入,用万用表侧PE7,当按键不按下,始终是5V,在程序头上定义:_Bool  KEY_IN    @ PE_IDR:7; 定时器中断中判断:if(KEY_IN==0){},结果读出的始终是0,观察寄存器窗口发现 PE_IDR的第7位却是1,认为上述布尔定义不管用,改用读整个IDR:
unsigned char  Read_PE ;
Read_PE = PE_IDR;
if((Read_PE&0x80)==0)
{}
这样处理后,大部分时候是正确的,但偶尔会出现错误,谁给个解释?

网友A:
赋值来赋值去的干嘛?为什么不直接if((PE_IDR&0x80)==0)??

网友B:
在不断的重复赋值的问题上出了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网友B:
尽量将需要的数值   一步到位   我感觉这样会比较靠谱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像这样if((PE_IDR&0x80)==0)直接判断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是否因为这个脚是模拟输入脚,用作数字输入是否要把模拟功能关闭,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关闭,如果知道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像这样if((PE_IDR&0x80)==0)直接判断依然没能解决问题,是否因为这个脚是模拟输入脚,用 ...

你电平可能没有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