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问一个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3-08-12):
电机型号50TRY,参数220V,50Hz,0.15uF,5r/min

电路是别人设计的,现在出了点问题,需要解决。
控制方式很简单,使用了两个固态继电器,通过单片机的两个I/O口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
电机有4根引出线,对同步电机不熟,我猜测是有两个绕组,每个绕组的一端都接220V电源,另一端接继电器,继电器的另一个脚再接220V电源的另一端,这样就通过单片机控制IO输出使得绕组接通220V电源。
从程序上看,每次只是接通了一个绕组,并且电机转动方向相反。
这种控制同步电机正反转的方式是否得当??

说明一下,电机的连续工作时间并不长,通常转几秒钟就会停止。

两个IO口为P3.5和P3.6,设置为推挽输出。

出现的问题是:正常情况下P3.5=1,P3.6=0时,电机正转,但是有时候电机会反转,且反转时会左右晃动。
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并非一直如此。

网友A:
每个绕组都是直接接220V交流电的话,如何做到电机转动方向相反的?

网友B:
是否还有个电容的,这种电机是不是和家用洗衣机那样的电机?

网友C:
力矩足够不,电容是良好吗,换向时绝对只能一个方向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绕组都是直接接220V交流电的话,如何做到电机转动方向相反的?

我从程序里面看应该是每次只有一个绕组是通电的,也就是两个继电器没有同时导通的情况。

由于对同步电机不熟,所以想来求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矩足够不,电容是良好吗,换向时绝对只能一个方向通电

力矩应该够了,你说的电容是指外部加的电容吗?我看电路上并没有添加电容,直接220V驱动电机的。

每次换向之前,电机是先停止转动的,就是两个继电器都是断开的,然后再导通其中一个继电器。

只是给一个绕组通电,就可以让同步电机转动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还有个电容的,这种电机是不是和家用洗衣机那样的电机?

我从网上查到的资料都是需要一个启动电容,使得两个绕组通过的电流有相位差,从而带动电机旋转。
不过我这个的电路就是这样,所以非常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矩足够不,电容是良好吗,换向时绝对只能一个方向通电

电机的标牌上标示的电容参数0.15uF是什么意思?是要求外接0.15uF的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网上查到的资料都是需要一个启动电容,使得两个绕组通过的电流有相位差,从而带动电机旋转。
不过我 ...

据猜测,你这个应该不属于永磁同步电机!
貌似是单相电容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猜测,你这个应该不属于永磁同步电机!
貌似是单相电容式电机。

电机的铭牌上写着:50TRY永磁容分同步电动机:(

不过铭牌上为什么有一个0.15uF的电容参数?电机内部加了一个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铭牌上写着:50TRY永磁容分同步电动机

不过铭牌上为什么有一个0.15uF的电容参数?电机内部加了 ...

    铭牌名称可能并不是很科学。
    电容式启动电动机,由于其运行绕组分正、反相绕制设定,所以只要切换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的串接方向,即可方便实现电机逆、顺方向运转。
    楼主可以搜索电容式电机相关资料。

网友C:
除了电容,还必须有个大功率的电阻,工业上随处可见这种电机

网友D:
电机的铭牌上写着:50TRY永磁电同步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铭牌上写着:50TRY永磁电容分相同步电动机

意思就是实际使用时,必须外接电容吧,最早的应用不需要电机反转,所以用的moc3061和可控硅驱动的。
后来需要正反转,就直接用继电器接220V电压,接线方式就像我主贴说的。我一直以为要让电机转起来,最少启动时,两个绕组都要通电吧,启动以后,有一个绕组倒是可以不用继续供电吧。
但我这里的应用情况却是每次只有一个绕组通电,并且电机也能转起来,这是我疑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