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大家看看这个电源方案

楼主(2013-08-12):
主要是为ARM+7寸LCD显示屏供电,ARM板上倒没多大问题,但是LCD显示屏看了下功耗大概是5V0.5A,想单独用一路DCDC供电。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方案行不?12VDC VIN 接着DCDC1:12V->5V_MB,DCDC2:12V->5V_LCD;
LDO1: 5V_MB->3.3V, LDO2: 3.3V->1.8V, LDO3: 3.3V->1.2V.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你用的那个ARM
和他配套的PMU是哪个,可以用这个PMU 试试,就不用那么多的LDO了,情况 上电时序也好弄,
至于LCD 另外供一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那个ARM
和他配套的PMU是哪个,可以用这个PMU 试试,就不用那么多的LDO了,情况 上电时序也好弄,
...

谢谢版主,LCD不用另一路可以吗?电源方案就改成5VDC IN 不用12VDC IN了。这样做会不会对系统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LCD的背光 因为要升压的,另外找颗升压背光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LCD的背光 因为要升压的,另外找颗升压背光驱动IC

OK,!谢谢版主,我试试这个方案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