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可以识别端口但是无法通讯,求高手帮忙分析bushound

楼主(2013-08-12):
最近在调试手机和电脑usb通讯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设备管理器已经能识别手机端口,PID VID也是正确的。
但是通过端口无法通讯,需要重启手机设备后才能通讯。
抓了一下不bushound数据
18.0   CTL    00 03 01 00 00 00 00 00   SET FEATURE
// 与正常时有差异
18.0   CTL    c0  81 01 00 00 00 01 00  VENDOR
18.0   IN     01

18.0   CTL    21 02 01 00 00 00 02 00   CLASS
//此命令是什么意思?
18.0 USTS   04 00 00 c0                 stall pid
18.0 CTL    40 53 00 00 00 00 00 00     VENDOR
//此命令是什么意思?
18.0 USTS   04 00 00 c0                 stall pid
发现在识别过程中又两个命令根本就不识别,和正常的流程有差异
正常时的bushound数据:
CTL   00 01 01 00 00 00 00 00
CTL   c0 81 01 00 00 00 01 00
IN    01
RESET
RESET
两者在CTL   c0 81 01 00 00 00 01 00命令前后差异很大,在前面识别过程中没有异常。
有没有人能帮忙解释一下PC侧为什么会发那两条命令,那两个命令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此类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1:00 03 01 00 00 00 00 00 使能或设置设备特性(03表示设置、使能设备特性,01表示特性选择符)
18.0   CTL    21 02 01 00 00 00 02 00   CLASS
//此命令是什么意思?
18.0 USTS   04 00 00 c0                 stall pid

21 02 01 00 00 00 02 00 是通过控制传输的类请求(0x21的2表示类请求,方向:PC->Dev;1表示recipient一般值请求的对象是设备、接口、端点或无意义。)这条请求应是对设备接口0进行设置,value_lo为01,PC将发送0x0002个字节,第一个02为类请求代号,相应处理看此类协议。
接着HUS Bound 抓到了stall pid 信号,显然设备端驱动无法识别这条类请求,无法接收PC的设置,发送STALL信号,终止本次传输。USTS:USB出错状态 04 00 00 c0 :状态代号。
2:40 53 00 00 00 00 00 00     VENDOR:这个请求时设置版本的意思(0X40:表示设置版本请求,0XC0表示获取版本),设置长度位0字节。
接着BUS hound又转到stall 信号:说明设备无法处理这条请求,发送stall信号

正常时发
CTL   00 01 01 00 00 00 00 00  //关闭设备特性(第一个01为特性选择符),而上面是使能设备属性,导致以下的命令不同了
CTL   c0 81 01 00 00 00 01 00

网友B(2014-01-31):
这个不知道,不好意思了,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