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 这是一个 变压器耦合 485电路 电路中Q1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我自己猜测是接收用的,接收信号有两路接到了最左端的cpld上面合成了一个RX-AC485信号。我从网上搜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类似的电路。把电路图我也放上来供大家参考,神奇的T叔也来看看吧

网友A(2013-08-12):
应该是控制发射、接收切换的信号。
我猜的

网友B:
控制发射的   驱动隔离变压器的吧 让其震荡

网友C:
感觉应该是自激震荡管子

网友D:
控制驱动的,就是可以倍增

网友E:
小功率放大!…

楼主:
求助T叔

楼主:
还有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