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电流大小

楼主(2013-08-12):
我用的是STC的MCU, 接一个晶振,外接两个上拉电阻(4K7,工作电压5V),三个普通的信号,没别的了 经过测试,测到的电路差不多25MA 请问这正常吗?能做到10MA一下吗?

楼主:
求大神们回复啊!!!!!!!!!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并不是很清楚,可以把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并不是很清楚,可以把图贴出来。

  就是这个图片,用到的东西不多, 两个上拉电阻,三个信号线  加上晶振 就会用到20几MA的电流 这个算正常吗

网友B:
问题貌似还是不很清楚:
1.谁的电流是25mA?电源?还是IO口?
2.LED是在工作还是非工作情况下是25mA?
3.信号线是否有信号?

网友A:
20几MA的电流是指哪个电流,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貌似还是不很清楚:
1.谁的电流是25mA?电源?还是IO口?
2.LED是在工作还是非工作情况下是25mA?

1.是电源的电流。
2.LED引脚在工作状态下,另有上拉一个4k7的电阻。
3. 信号线在正常情况下没信号,都是置1.

还有就是:单片机估算裸机一般需要消耗多大的电流,就是不算外围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几MA的电流是指哪个电流,总电流?

是总电流

网友C:
看数据手册,一般比数据手册的稍微低一些的。
25mA肯定太大了,51一般是10mA以下,5mA以上,看时钟频率。

网友D:
用多少时钟的?
5V,1T系列的STC,跑11.0592MHZ,全速一般不超过12mA,空闲模式一般是4~5mA。
MCU实际大部分时间都是空跑,所以我一般没事做就进入空闲模式,定时器用1mS的节拍退出空闲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是电源的电流。
2.LED引脚在工作状态下,另有上拉一个4k7的电阻。
3. 信号线在正常情况下没信号,都是 ...

单片机裸机跑的时候:
1.芯片型号不一样,功耗不一样
2.晶振大小不一样,功耗不一样
3.电源大小不一样,功耗不一样

所以很难说裸机功耗是多大。

还有你LED工作状态应该消耗了很大部分的电流,可以适当修改电路,降低功耗。

网友E:
电流和晶振频率相关,24MHz得话,二十多mA很正常。
要小的话换芯片或降低频率。

网友F:
led耗电占的比例大,而且没有限流电阻没法计算。

网友G:
正常工作25ma并不高,如果要到10ma以下,可以考虑单片机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和晶振频率相关,24MHz得话,二十多mA很正常。
要小的话换芯片或降低频率。 ...

我用的晶振是30M的,可是我之前有换过12M的 好像并没多大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耗电占的比例大,而且没有限流电阻没法计算。

led那个引脚其实是用来控制一个三极管的b脚,另外有上拉一个4k7的电阻,估算的话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H:
不知道你想干啥。我倒是想怀疑一下为啥会到25mA.大的过头了!难道LED就用一20m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晶振是30M的,可是我之前有换过12M的 好像并没多大的效果。

频率越大,电流肯定是越大的。
跑30MHz肯定会比跑12MHz多几mA左右电流。
把频率降到1M以下,估计小十几mA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那个引脚其实是用来控制一个三极管的b脚,另外有上拉一个4k7的电阻,估算的话电流不是很大。 ...

解释下,为什么上拉了4.7K电阻,电流会变小呢?

网友I:
别的我不敢乱说,信号线就有25mA电流了,这个你想电死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别的我不敢乱说,信号线就有25mA电流了,这个你想电死谁?

5V能电死谁电死谁。。:D

网友I:
安全电压36V,安全电流10mA,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的我不敢乱说,信号线就有25mA电流了,这个你想电死谁?

看清楚再乱说!!!!!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清楚再乱说!!!!!

哈哈,楼主被气糊涂了。人家看清楚就不这样乱说了。

网友L(2015-08-16):
主要是供电电源要隔离,固态继电器本身也是光电隔离的。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