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如何产生PWM波?

楼主(2013-08-12):
怎样编写程序,是msp430可以产生PWM波,方波,还有,怎样写定时器A的比较功能、捕获功能,,反正很纠结,,还请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先在这儿谢谢了

网友A:
找例程 慢慢看 自己看明白才算明白

网友B:
设置好TA定时器模式,通过控制P口输出产生不同占空比PWM波形

网友C:
这个数据手册上有 设置CCR0可以设置脉冲宽度 具体记不清 每次用到就去看看

网友D(2013-11-01):
ti官方有例程,手册上有各种模式的图,多翻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