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芯片上多个时钟输入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2013-08-12):
EPM240芯片上有四个时钟输入引脚,分别应该是GCLK0 GCLK1 GCLK2 GCLK3吧,为啥有四个呢? 有人说是内部逻辑与外部同步,我不太懂,能否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意思理解不透啊。。时钟 供电正常     晶振是否起振 VTT是否有效  系统总线正常

网友B:
一般来讲就会用一个,但是因为时钟的线特别一点,作为输入用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理解不透啊。。时钟 供电正常     晶振是否起振 VTT是否有效  系统总线正常 ...

意思就是为什么CPLD或FPGA芯片上有多个时钟输入引脚? 这几个引脚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就会用一个,但是因为时钟的线特别一点,作为输入用是很好的。

只用一个是随便选一个就行嘛? GCLK0 GCLK1 GCLK2.....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我新手,还请多多详解,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一个是随便选一个就行嘛? GCLK0 GCLK1 GCLK2.....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我新手,还请多多详解,多谢 ...

没什么本质区别的,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本质区别的,放心用吧

:victory: